[应用相关]
MDK 如何将二进制文件链接到代码中

楼主(2011-05-06):
IAR 下可以通过 option - linker - input 下的 raw binary image 选项进行链接 二进制文件到代码中,请问一下MDK有么有这样的功能?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A:
二进制文件, 我用 MDK 好久了, 没有发现这个功能. 不过 LIB 倒是可以用的.

网友B:
编个PC程序下载到FLASH某个位置

网友C:
写一个汇编代码 文件
在汇编 代码里面包含bin文件,这里包含的是espect.bin
    AREA _image, DATA, READONLY
    EXPORT  BinStart
    EXPORT  BinEnd
    ALIGN   4
BinStart
    INCBIN espect.bin
BinEnd
    END
‘这种用法是新唐官方例子中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