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正弦波输出的峰值是多少呢

楼主(2011-05-06):
如题,AD9850正弦波输出的峰值是多少呢?或者怎么确定呢?
急急急~~~
请前辈们指导下。
还有就是AD9850输出到底是输出电流还是输出电压呢?

网友A:
电流输出,加在电阻上就成了电压(但是有内阻)
电流峰值由RSET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不是在IOUT端接的R4目的就是把电流转化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再加一个问题,看了好多典型电路,好像IOUTB接的电阻都是IOUT端接的电阻的一半,这是碰巧还是有什么原因的呢?请前辈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哦。
但是作为一个菜鸟级别的菜鸟表示PDF很多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