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采样问题

楼主(2011-05-06):
(无正文)

网友A:
我做过250MSPS的采集卡
你不是实时采集的话用单片机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那些USB采集卡,不正是这样嘛

网友B:
高速度AD用其他的非MCU要好点吧

网友C:
可以,但注意MCU在此只能做控制,不能参与数据传输。

楼主:
我想实现的就是实时采集啊,这里用51单片机就行吧
2# GavinZ

网友D:
51就是个玩具,做高速采集想都别想。你还没有明白楼上几位的意思。

网友E:
51自己都跑不了几百M,你说呢?

楼主:
您能具体说下是怎么控制的吗,您的意思是fpga负责读写AD采样 51判断什么时刻读取吗      非常感谢
4# chunyang

网友E:
您能具体说下是怎么控制的吗,您的意思是fpga负责读写AD采样 51判断什么时刻读取吗      非常感谢
4# chunyang
引用 楼主:

AD做高速采样,FPGA和AD传输数据,51只自动FPGA和AD工作。

如果AD一直在那高速采样的话,那51也就只能干这么多事情了,如果AD只是间断采集一些数据,可以让FPGA开出一个足够大的数据缓冲空间,51和FPGA间再交换数据,但一定要保证51和FPGA交换数据的速度要能跟得上FPGA和AD间的任务时间,否则就会导致51被撑死,FPGA和AD被憋死。

网友F:
fpga和MCU之间做DMA传输.缓冲+总线传输是不行的.
最后考验的是内存的读写速度.

网友A:
我想实现的就是实时采集啊,这里用51单片机就行吧
2# GavinZ
zjx2810 发表于 2011-5-7T
实时采集RTS(Real Time Sampling),也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信号被连续、无遗漏的记录下来。
那么问题是,你这个‘某一段时间’是多少sample ?
有这么一种情况,你只需要连续记录 1 GSamples,可以这样做,设计一个1GS的onboard buffer,连续记录数据,然后用单片机回传。那么,这也是相对的实时采集。

如果你想连续记录更长,比如几T的数据,那么你的buffer就不太可能设计到那么大了,那么你需要采用更快速的总线形式,比如PCIe,那么问题来了,连续采集并被传输的超大的数据量将怎样存储呢,你可以设计磁盘阵列,那是迄今为止可行的大容量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