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速度大于460.8k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如上图,关键元件的最大速度已注明
184芯片的速度虽然只有250k,但它写的是噪声环境,而且实际测试的时候过920K的信号没有多大问题(输出开路时测试)

和这个板子通信的另一块板子RS422收发端和这块板子相同

连线是30米28#双绞线和1米普通线
30米屏蔽双绞线时,最大波特率可以到460.8K(误码率小于1/10^8),在往上512k时,误码率就急剧增加了。
1米普通线,速度也没有多高,具体我不太记得了

请问这种情况速度还有上升的空间吗?原理图有那里改进可能对速度会有所提高?什么原因

暂时不考虑PCB板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数字隔离芯片,那样的话,你那光耦什么的都用不着了,你知道原因吗?

楼主:
不知道,请指教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光耦的速度上不去还是收发器的速度上不去。

网友C:
6N137的RL选330为宜.过1M波形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