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廉价紧凑的AC四线电池内阻测量方案

楼主(2011-05-06):
电压0~100V,分辨率1mV
1mOhm量程,分辨率1uOhm,激励电流100mArms
10mOhm量程,分辨率10uOhm,激励电流10mArms
100mOhm量程,分辨率100uOhm,激励电流1mArms
1Ohm量程,分辨率1mOhm,激励电流100uArms
工作温度-45 ~ 85

两片8bit ADC,一片8bit DAC,AD620仪表运放,cycloneII最低端FPGA, atmega162单片机,数字隔离,USBtoRS232,金升阳电源模块等

我在做它之前不清楚国内外产品使用什么方案,好像有学生的毕业设计是使用模拟电路方案,我觉得模拟电路方案不够灵活,成本也没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更简单紧凑。

我只解决了分辨率问题(在上述激励电流下,国内的从不告诉用户电流,而国外的则明明白白的告诉用户,why not),但准确度无法标定,目前只能用毫欧电阻制作不同阻值。

网友A:
有样机吗?

网友B:
你介方案可能戏不大,就问你放多大倍数在1mOhm量程时选多大,噪音怎么控制,拆个日置的家伙看看可知一些问题,另外你是针对那个类型的电池所用的激励频率也是有所区别的。

网友C:
理论上的方案而已

楼主(2011-06-07):
有样机吗?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样板。

楼主:
你介方案可能戏不大,就问你放多大倍数在1mOhm量程时选多大,噪音怎么控制,拆个日置的家伙看看可知一些问题,另外你是针对那个类型的电池所用的激励频率也是有所区别的。 ...
引用 网友B:

1000倍。
我的是测试铅酸蓄电池,激励频率1kHz,这可以做成可变的。问题是,
我不懂电池,我只知道市面上的都是1kHz。
我就是觉得,这东西的难点在于探头,我的探头很粗劣,跟淘宝网上的那些业余货一样。
那很影响精度,我只解决了分辨率,这个不难。

楼主:
理论上的方案而已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太少了,不足以让我看到你的理论体系如何。

网友D:
注入信号再测量?现在貌似在线不允许这样做了吧

网友E(2012-12-19):
请楼主指教,激励电流是交流吧,频率是多少(1KHZ)?方波还是正弦波呢?

网友F:
主要关心你的1mOhm量程时候,所能达到的精度,分辨率好说,精度呢。
电路上的一点点干扰可能就导致精度很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介方案可能戏不大,就问你放多大倍数在1mOhm量程时选多大,噪音怎么控制,拆个日置的家伙看看可知一些问 ...

日置电机的东西也一般吧, 3560内阻测试仪?

网友E:
太菜了。rms就代表了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指教,激励电流是交流吧,频率是多少(1KHZ)?方波还是正弦波呢?

正弦波。

网友G:
凭本屌丝的**,依稀记得日X某型低抵抗計的激励信号是正弦波,测试端用电容隔直后,分别得出电池电压值和内阻值 = =    唉,年纪大了看过的图纸都记不住了。。。

网友(2020-09-12):
你这个方法不错,有问题向你请教,打我这个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