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

楼主(2011-05-06):
请问AD9850的R5和R6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如果要得到峰峰值为10V的正弦波可以吗?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用单端输出,R5其实可以是0
不可能直接得到峰峰值为10V的正弦波,电源才5V
只能再加放大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问一下,那个R4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问一下,那个R4的作用是什么啊。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应该是精密的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