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和TrueTouch区别在何处?

楼主(2011-05-07):
如题,粗看没看出什么所以然来(刚接触这一领域,不熟悉情况,不好意思),求解释两者的具体差异。都是多点电容屏控制IC吗?为什么TrueTouch的控制资料那么少?
    另外,请问目前有哪些10寸左右的MID搭载了这两者之一,可以买得到触控外屏配件?谢谢!

网友A:
CapSense主要侧重在触摸按键,滑条,触摸板
TrueTouch为触摸屏控制器,他的资料比较少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业相对比较新,所以资料不方便公开,要是实际开发的话,可以直接找CY或代理商。
我觉得这个消息你可能感兴趣
赛普拉斯即将为手机触摸屏提供开发平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3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