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问题

楼主(2011-05-07):
(无正文)

网友A:
客户有一项技术指标要求是键盘击键速度<=5次/秒

即要求你的键盘扫描速度必需>5次/秒,才能满足客户要求.你在程序中搞定即可,不用单独检验.例如设定每秒10次,客户的手指头不可能动那么快,人类的极限是5次/秒.

网友B:
键盘使用寿命,与机械结构、材料、触点密封性等等有关。

网友C:
这点很好理解啊,做个检测工装配合输出应该很容易的,人手可能不好控制,机械的可以实现的

网友D:
检测设备可用一个电机带凸轮,通过凸轮的旋转来压键,转速将决定压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