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楼主(2011-05-07):
(无正文)

网友A:
只能是DCDC,否则,功率太大,会冒烟。

只要输入包含7.2V即可,能输出3.3VDC的DCDC芯片大把大把,如果不是你太懒或者太闭塞的话,网络上找几个大厂的网站,上去翻翻很容易就能找到。

楼主:
:L我看LM317好象可以!

网友A:
:L我看LM317好象可以!
引用 楼主:

你算过功率吗?

(7.2VDC-3.3VDC)*1A=3.9W,你认为线性降压芯片LM317能行吗?

要学会看手册,不能看最高电压够了,最高电流也够了,然后这个就可以了,看手册没这么简单哦。

楼主:
[localimg=180,138]1[/localimg]
看附件,我觉得够了!

楼主:
[localimg=180,138]1[/localimg]见附件我觉得够用了!

楼主:
那请问LM317自身功率多大!

网友A:
TO220封装在1W功率的时候,就会有很明显的烫了,估计一般静止空气中,温升达到50度也很正常,如果你的产品要求的环境温度按照最高55度计算,这也就是说,LM317在55度环境下可能会达到105度的表面温度。

功率和散热条件密切相关,和环境温度密切相关,和热阻密切相关。。。。。。。

楼主:
因为板子空间有限,所以DCDC我怕放不下那么多器件!   MC34063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B:
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更应该用DCDC,因为耗散功率太大了,散热片可小不了

网友A:
好久不见洗碗机,安好否?

楼主:
叶大侠,34063行否?

网友C:
可以,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5A,不过要注意34063的工作温度范围 0-70°

33063 -40°-80°

网友A:
叶大侠,34063行否?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效率比较低。

楼主:
谢谢!重新画板

网友D:
太多了啊,1085,1084,貌似都行啊 ,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E:
太多了啊,1085,1084,貌似都行啊 ,有那么复杂吗!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线性电源,3.9w热功耗太大,所以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F:
上半导体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去找啊,只要他们有DC-DC产品,找到你需要的还是很简单的,比方说TI、Linear Technology、Micrel等等。

网友G:
LM2576 可调型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H:
找找LT, On Semi和NS的降压DCDC, 线性的想都不要想.

网友I:
用LM317需要加足够大的散热片,最好用开关电源芯片,合适的大把。

网友J:
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半导体公司的网站自己找,有输入搜索条件的,然后你再自己分析。

网友K:
你的压差有3.9V,用LDO的话,受功率耗散的限制,要外加三极管或把输入作限压。用DC/DC,效率高,这种片子大把,最好用同步的,省一颗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