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义隆单片机高手

楼主(2011-05-07):
我打算开发EM78P153S单片机,用内部RC震荡器,那么外面时钟输入脚P6.5需要处理吗,还有那个开发软件能进行纯软件调试吗就如KEIL USION2里的软件模拟仿真,可以调试一些算法,看看寄存器值IO电平。高手们一般都是怎么开发的,用什么开发软件的

网友A:
有软件模拟,但不能模拟中断

网友B:
用内部RC,把P6.5和P6.4配置成普通IO就可以了。
具体软件和工具可到义隆的官网了解  http://www.emc.com.tw

网友C:
如果真的是做产品,准备个仿真器吧

网友D:
义隆的MCU有价格优势...

网友E:
KEIL和avrstudio。4谁好用啊????

网友F:
义隆的开发软件Wiceplus接ICE456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