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1-05-07):
准备做个可以在液晶上显示温度  然后按键盘某个键后  液晶屏上会多出一行字的  这样一个简单程序  可以  当我执行  AD0BUSY=1; 操作后键盘就不好用了  按键后没反应  。。。。。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程序没电路,谁都解答不了,连基本的芯片名称也没有,

网友B(2013-06-18):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使用C8051F120片内温度传感器.片内温度传感器采样,为什么ADC0H和ADC0L始终等于0XFF和0X0F?具体程序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757,不知道有什么高见,谢谢了

网友C:
你的程序“f120”怎么还用的是“f040“的头文件

网友D:
没有程序段,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