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电流增益

楼主(2011-05-07):
请问下各位,三极管的电流增益会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减小吗?为什么?

网友A:
不一定,有可能随集电极电流增加而增加,看是什么管子,工艺和结构。

网友B:
对多数现代三极管,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增益的变化就很小了(所谓恒流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样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