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gprs模块检测sim卡显示信号忙~

楼主(2011-05-07):
我用AT+CPIN?指令显示的是sim busy,用AT+CCID显示的是sim don't inserted。我把电路好好检查了下,接线是正常的,然后simio和simvcc之间也接10k上拉电阻了,simvcc的储能电容也接上了,但是还是出现上述问题,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A:
仔细检查电路吧,注意SIM插座的接触,有SIM卡插入检测的要注意检测端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