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能力

楼主(2011-05-07):
(无正文)

楼主:
再问这个驱动是指的电流还是电压呢?

网友A:
通常讲电流 当然电压也很重要

驱动mos器件 通常不考虑电流问题(低频信号) 但是要考虑阻抗匹配和消振

网友B:
看看数字电路里TTL反相器和com那节,理解灌电流和拉电流。然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C:
驱动能力是指在满足电气规则(对数字电路而言就是满足逻辑门限电平)时最大的带载能力,因输出驱动是有内阻的,故带载越大,内阻上的电压降也越明显,到输出门限时就是其带载能力的极限指标,通常用电流表示。

楼主:
驱动能力是指在满足电气规则(对数字电路而言就是满足逻辑门限电平)时最大的带载能力,因输出驱动是有内阻的,故带载越大,内阻上的电压降也越明显,到输出门限时就是其带载能力的极限指标,通常用电流表示。 ...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容易懂,看了你的回答,我理解是这样的:当只有一个负载时,由于内阻的存在,输出到负载的电压满足逻辑门限电平;而当假如有多个负载时,由于负载时平连的,其总电阻会减小,这样的话在内阻上压降变大,于是输出到各个负载的电压与单个负载时相比电压变小,于是不满足逻辑门限电平。请问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