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很纠结!】反比例放大电路

楼主(2011-05-07):
板子电源模块里想把2.5v正电压放大为正负5伏电压,折腾了很久都没把-5v弄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原理有问题啊,求救啊~

P-总是接近于OP07的供电负电压约-9.88v,一开始以为是同向反向接错了,但是反过来还是一样的效果,把三极管和OP07都换过新的,结果还是那样。郁闷死了……

网友A:
图中P-去了哪里?看不到Q1集电极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图是这样的

中间那块是传感器

网友B:
可以试试发射极输出把三极管换成pnp的,e接R2,c接-10V,同反向对调。

网友A:
3楼:
原图N2集电极经电阻接OP-07的2脚,首帖图Q1集电极经电阻接OP-07的3脚。
你应该郁闷的是这个。

网友C:
初学者容易犯的基本错误,搞不清楚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D:
两张图都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输出

楼主:
8# iC921 :$其实两张图都是错的,下面改了的这张是对的,能够得到P+为5v,P-为-5v。得到实际验证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换成NPN管?我把2,3脚调换和没有把NPN换成PNP管之后,输出P点还是-10V,op07有8V,此时的NPN管Vce差不多为0V,即射级e为-10V;但是换为PNP管之后,P点输出是-5V,PNP管的Vce还有-5V的电压,请问此时PNP不是导通的吗?导通不是把射级拉倒-10V吗?求高人解答,mychang帮帮忙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换成NPN管?我把2,3脚调换和没有把NPN换成PNP管之后,输出P点还是-10V,op07有8V,此时的NPN管Vce差不多为0V,即射级e为-10V;但是换为PNP管之后,P点输出是-5V,PNP管的Vce还有-5V的电压,请问此时PNP不是导通的吗?导通不是把射级拉倒-10V吗?求高人解答,mychang帮帮忙

网友A:
10楼:
我没说要换管子,PNP换成NPN没有说,NPN换成PNP也没说。

楼主:
to 11L

原论文里说弄一对互补对管,和OP07一起联用能起到抑制温漂的作用,但是原论文里的图的三极管弄错了,并且找不到这两种三极管。
恩,一开始用NPN的时候,得到接近于负供电电压的P-,我猜测是因为接反导致的正反馈,但是我重接后,结果未变。嗯,也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不知道是否因为此时的三极管已损坏的原因。
按照天神说的,把NPN换成PNP后再把e接R2,c接-10V,同反向对调后,还有把第一张图同向反向反一下就整对了。
为什么这样才行,我也不清楚,猜测:如果是NPN的话,E接-10,导致B为-9.3,因为饱和导通,C接近b,不知道是不是不这样,求天神解释~

网友F:
8# iC921 :$其实两张图都是错的,下面改了的这张是对的,能够得到P+为5v,P-为-5v。得到实际验证的。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正确图看不清楚啊。
能否再贴个清楚的,是不是上传方式不对啊
想看下电阻值, 看输入之后怎么得到  P+为5v,P-为-5v

网友F:
你2个运放输入端给的是2.5v吗 ?
那个电位器 你是调整到中间值5k ,
然后得到输出是正负5v吧 ?

顺便问下mc1403什么芯片。
还有R57选择51k 是不是有些大啊,有什么依据吗选择此?

网友G:
请问这种运放放大,后面再加一个三极管的电路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用NPN管,什么时候用PNP管),这种电路主要用来实现什么功能,坐等高手帮回答!!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运放放大,后面再加一个三极管的电路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用NPN管,什么时候用PNP管),这种电路主要用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没把NPN换PNP管子的话,就不能完成从2.5V 反比例的作用 为-5V的功能。。

网友A:
21楼:
“这种电路主要用来实现什么功能”
运放后面加三极管,目的是扩大输出电流。一般运放仅能输出数mA电流,加三极管后可以输出100mA甚至更多。

“什么时候用NPN管,什么时候用PNP管”
注意三极管均为发射极输出,那么很显然需要电流流出时用NPN,需要电流流入时用PNP。

网友D:
为了让电路稳定,应当有虚假负载(基本负载)

网友D:
连接电源的隔离电阻怎么没有?
不要搞这种不完整的图上来。大家都是按图讨论,容易引起误会的。

楼主:
to 25l
因为没怎么学习的缘故,我只知道集电极上的电阻能把集电极上的电流转成电压输出,不知道除了这还有什么其它的作用呢,还有你说的虚假负载是指的什么我也不懂啊,懂地学得太少了,求指点啊
我把后续图都贴上,后续图也很纠结,放大滤波仿真过没问题的,但是板子就是做不出效果,同向反向向应该没接错的,郁闷死鸟~

网友H:
有个疑问:+15V通过NPN到P+,P-通过PNP到-15V,这样,在两个三极管上压降各有10V?功耗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I:
这种运放输出端接三极管的电路,运放输出端电压如何计算呢?

楼主:
27# guwu 不用那么大的,我给它8伏供电也能得到结果,应该大于正负6伏就可以吧,不过还真没考虑过功耗问题,只想要有效果,汗颜~

网友J:
我认为用NPN反馈到同相端构成了负反馈,也就是你第一个图,可以工作。
同样用PNP反馈到反相端也构成了负反馈,也可以工作。

网友A:
29楼仿真图正确,32楼说明也正确。
注意29楼图,运放是同相放大器,运放输出经三极管后反相,再反馈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整体上是负反馈。
而用PNP管由发射极输出,运放是反相放大,经三极管后相位未变,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整体上也是负反馈。
两种电路,不同之处在频率特性上。三极管作集电极输出,频率特性比发射极输出差很多。如果三极管特征频率与运放单位增益带宽比较接近,那么有可能在频率较高时两级放大的相移过大而造成不稳定。

网友K:
回复 网友G:
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L:
2.3脚反了,变比较器了,不是放大器了。

网友H:
30楼:两个管子上的功耗不是(15-5)*I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