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USB电路可行不

楼主(2011-05-07):
我要实现电脑通过这个USBdevice访问2个SD卡里面的数据,请问这USB电路和SD卡线路有问题没?

网友A:
请教D-/D+ 为什么要接个1M的下拉电阻?

网友B:
楼主改行,别做电工了。

楼主:
楼上先告诉我这个电路那些地方有问题吧,然后我再考虑改行

网友B:
你先回答我,看没看过D12的手册,对哪几个地方心里没底。

网友B:
电路还行,我把VOUT3.3接法看错了,你可以继续当电工。

1)INT_N方向反了
2)右上角的1M是上拉还是下拉,不确定。
3)D12是外接5V供电吧,既然SD卡用3.3V供电,干嘛不把D12也弄成3.3V
4)两个SD卡的上拉电阻为什么不一致
5)USB插座位置处理的太简单,鲁棒性不强

楼主:
谢谢楼上,我的主MCU是FREESCALE 的5V芯片,LCD也是5V 的,所以D12也用5V了,SD卡的数据和时钟线复用,所以只画了一边的SD卡上拉。
我最没谱的是USB 的D12在端口打高压会不会把这芯片打死,谢谢你提供的意见了。

网友C:
那就加ESD保护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