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驱动板测试过高,求解!

楼主(2011-05-07):
我们目前在做一个大功率LED灯,电压10.5V,电流740mA,AC12V输入,现在发现稳流芯片、MOS管很烫,加上整流模块测试高,整块板子的温度达到50度左右,整流达到65度左右,稳流芯片也在55度左右,不知道这样的温度会不会影响整体性能,有点担心!
不知各位前辈有没有更好的电源芯片,低工作温度的!

网友A:
估计34063可以用了

网友B:
是做MR16吗?

网友C:
55度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怕总的温度不止这个数。

网友D:
一般这个规格上铝基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