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进入掉电状态引脚电平还是确定的吗?

楼主(2011-05-07):
进入休眠状态,掉电状态,甚至是halt状态,引脚的电平还是确定的吗?例如原来是低电平的,还能维持低电平吗?原来是内部上拉状态的,还能维持上拉状态吗?

楼主:
这么久了竟然无人回帖

网友A:
应该是维持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低功耗的模式下,空余的引脚要上拉。

网友B:
进入休眠状态,掉电状态,甚至是halt状态,引脚的电平还是确定的吗?例如原来是低电平的,还能维持低电平吗?原来是内部上拉状态的,还能维持上拉状态吗?
引用 楼主:

STM8L(以及STM8S)即使是halt状态,引脚的电平还能维持原来的状态,这1点经过实测的验证。

网友B:
应该是维持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低功耗的模式下,空余的引脚要上拉。
引用 网友A:

空余的引脚,不需要上拉;直接输出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