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光耦 如何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1-05-07):
现在遇到一难题

有一设计 采用并行总线传输AD采集过来的信号
AD前端是和功率器件一个地的(而这个地是大电流的高频脉冲)
本来想用高速光耦来传输并行总线的数据,但是想想速度达不到。
高速光耦比如6N137  最低输出延时也就50ns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不用光耦隔离 后级小信号处理(FPGA+arm)的地直接
和前级的高频大电流信号共地 这样势必会有很强的干扰耦合过来
导致器件复位或异常。

如何在不用光耦的前提下 滤除这些强干扰呢
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
光电转换可以用管收发器。

如果是数据层的传输,可以用现成的千兆光纤网卡,
也可以考虑HDMI、SATA、PCIE等高速串行接口,而这些是可以用高频小电容隔离、耦合的

楼主:
可能是我的表述有问题
我的问题有两个意思
1.AD接口和高频大电流共地 如何保证AD转换器不受干扰
(当然前级可以采用滤波的方法,但是如何抗瞬间强脉冲的干扰,
因为有些干扰是地上过来的) 。
2.在保证AD口的数据的同时,如何把数据不误码的(至少比较低的误码率)
传输到后级电路。
如果采用楼上的建议 采用 千兆光纤网卡那么。ad的信号到网卡采用的协议
通常也需要用FPGA或ARM作转换 那么转换的环节势必和AD口共地。也就是说有可能
也会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