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maychang版主!

楼主(2011-05-07):
您好,版主!

我看了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amp;authorid=259938

正好我也有需要用到这个,还请指教一下:
我要做的项目中要用到音频自动增益电路
即检测音频信号的大小,然后再根据这个结果对输入的信号进行增益或衰减。
这个音频信号就是普通的生活中常用音频信号:比如歌曲,人声等。

我现在的电路检测的是峰峰值,总感觉有些不对头,因为结果和标准的仪器无法对应(信号发生器,毫伏表等),FHW N请教您,这种情况,是检测有效值吗?还是峰值和有效值都要考虑?

这里要用的有效值是RMS均方根值吗?
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410,直接用它的AD转换功能,可以给个参考的有效值检测电路吗?

万分感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我现在的电路检测的是峰峰值,总感觉有些不对头,因为结果和标准的仪器无法对应(信号发生器,毫伏表等)”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如果你的测量结果与标准仪器仅仅是差一个比例系数,那很简单,乘个系数就是了。如果是差个常数,也比较简单,加个常数。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说明测量方法错误。
毫伏表测量有效值的很少见,多数是测量平均值,也有测量峰值的。要拿你的测量结果与毫伏表比对,先要弄清楚你的毫伏表测量的是什么值,或者用纯正弦信号测量。

说有效值,就是RMS,或者均方根值。名称不同而已。

网友B:
这个还是换个方法吧,MCU计算音频有效值不合适,音频信号高到10几KHZ(相对市电才50/60HZ),你的MCU不准备干点别的?
应该用 模拟AGC检测+MCU AGC测量+MCU AGC控制。

网友A:
t.jm说得是,单片机AD速度有限,处理能力也有限,不如用模拟电路来得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