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1-05-07):
书上说C2 作用是provide feedback for shaping the response near the edge of the passband 谁能给俺 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拿两条曲线对比,还真说不清楚。
楼主要是能够仿真,拿二阶有源滤波和二阶无源滤波的幅频曲线对照一下,看得很清楚。

楼主:
2# maychang provide feedback for shaping the response near the edge of the passband 是什么意思呢  C2的作用是干嘛呢  呵呵 谢谢

网友A:
上面一条曲线是无源滤波幅频特性,下面一条曲线是有源滤波幅频特性。
可以看出来,下面一条曲线转弯处转得较“急”,比较接近于折线。而上面一条曲线转得缓慢。

网友B:
那个电容主要就是在曲线转弯的地方起作用,加了一点料(正反馈),使输出幅度略微增加,总体上看,曲线转折就不那么 “肉” 了
人们理想中的滤波器,都恨不能一出通带,输出迅速下降,而通带内几乎不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传递函数应该怎么写,不知道怎么分析?跪求答案

网友E:
希望见到答案~~~

网友F:
这是sallen-key(萨伦.基)低通滤波器。具体分析:设输入电压为Vin,节点1处的电压为V1,节点2出的电压为V2,运放的输出电压为Vout,同相放大电路的倍数为A0。尔后,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诺顿定律得:
(Vin-V1)/R1+(Vout-V1)*sC2=V1/(R2+1/sC1)                (1)
Vout=(V1/(R2+1/sC1) )*(1/sC1)*A0                           (2)
A0=1+R3/R4                                                            (3)
由(1)、(2)式可推导出
Vout/Vin=A0/{s*sR1*R2*C1*C2+s*[(R1+R2)*C1+R1*C2*(1-A0)]+1}   (4)
,其中A0=1+R3/R4
(4)式就是该电路的传递函数,可以看出是个二阶系统。

网友F:
这个电路又名压控电源(Voltage Control Voltage Source ,VCVS),1955年由R.P. Sallen 和E.L.Key最先发表的。
    该电路的特点:
    (1) 该电路对运算放大器的性能依赖最小,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原因是在这个电路中,运放被配置为放大器,而非积分器,大大减小了对运放增益带宽积德要求。
    (2)经过滤波后,信号的相位没有改变(同相输入配置)。
    (3)最大电阻与最小电阻的比值及最大电容与最小电容的比值都比较小,便于实现。
    (4) 该电路的频率和Q因数不相关,但是对增益参数非常敏感,尤其在高Q电路中
    (5)该电路的严重缺点是:元件的取值对F0(截止频率或者谐振频率)和Q(电路品质因数)相互影响,调节困难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无源二阶滤波器的阻尼比只能大于等于1,所以截止频率后的衰减比较缓慢
有源的阻尼比可以小于1,这时候衰减比较迅速

网友H:
典型的巴特沃斯二阶滤波器

网友I:
C2引入了正反馈,局部增大了放大倍数,图形要更陡一些

网友J(2014-04-11):
通用4阶有源滤波器模块经过精心设计,用户可以利用它设计出自己想要的不同种类的滤波器。该模块主要特点:
1、支持4种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2、每种滤波器采用sallen key型,可自由设计参数。
3、采用高速双运放芯片,默认配置成4阶低通滤波器,频点在80K-100K之间。
4、用户可以任意配置,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更快得到设计结果。
5、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SIG_IN为信号输入端,SIG_OUT为信
号输出端。
6、工作电压:典型 5V。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