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34063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5-07):
MC34063升压电路,将28V电压升到38V.请问这种方法行得通吗?有一种说法说 输入输出的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 那我这种用法已经远远地超过了40V。请问我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A:
“有一种说法说 输入输出的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
是的,有这种说法,但那是对反转电路而言。
你的要求是输出38V,已经接近MC34063允许的最大值,没有余量。最好是换个耐压高的型号。

网友B:
NS有很多型号

网友C:
“有一种说法说 输入输出的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
是的,有这种说法,但那是对反转电路而言。
你的要求是输出38V,已经接近MC34063允许的最大值,没有余量。最好是换个耐压高的型号。 ...
引用 网友A:

外加开关管可以实现。

网友C:
估计是贪便宜吧,可是如果外挂mos的话,成本就没有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