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覆铜

楼主(2011-05-07):
pcb板覆铜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或者既是数字地,又是模拟地?我从网上看一般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最后数字地和模拟地汇集到一处。那覆铜之后pcb板上接地的位置就很多了,这个怎么实现数字地和模拟地汇集到一处?

网友A:
这要看你板子是怎样设计的了,不知道你设置专门的接地层没有?如果没有设置专门的接地层,那么这种情况下覆铜的话,必然将数字地和模拟地连在一起,这样会给模拟电路带来极大的噪声。建议如果对系统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覆铜;反之,可以选择不覆铜,但必须加大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并且保证模拟地与数字地在一点汇合,烦一点的话,则设计前必须将接地层和电源层规划好!

网友B:
如何分清楚数字地和模拟地,我的电路图我不会认。

网友C:
可以先参考下《PCB 布局布线基本规则》,一个PCB板子的好坏不单单是地的分割,还要考验其它方面的问题。
http://blog.21ic.com/user1/3381/archives/2011/83567.html

网友D(2013-10-12):
你先搞明白模拟和数字。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