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平台驱动TFT液晶,写显示缓冲区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1-05-07):
所用液晶:240*320 TFT彩屏
  处理器: S3C44B0
  液晶和处理器传输数据的接口为SPI,液晶初始化和直接写GRAM刷全屏没问题了。但是我想通过开缓冲区的方式写屏却有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我的思路是调用一个描点函数DrawPixel和一个刷新函数UpdateDisplay 在屏上画线来验证这两个函数的正确性。
  现象:执行了刷白屏后,屏幕右上角局部显示朱红色(与LCD初始化函数memset设置的颜色0xF8一致),然后设备就死机了。
  我在刷新函数中添加串口调试信息,串口只输出了一次:LCD Update set! 难道刷新函数运行至“// 在变化区域写入显示数据”之前的位置就卡死了?是不是我刷新函数的代码有问题?

  下面是我写的描点函数和刷新函数的代码:
   /**********************************************************************
* 函数名称: DrawPixel0
*
* 功能描述: 将液晶上坐标点(iScrX,iScrY)的象素用uiColor填充
*
* 输入参数: iScrX - 横坐标值
* iScrY - 纵坐标值
* uiColor - 要填充的颜色
***********************************************************************/
void DrawPixel(int iScrX, int iScrY, uint uiColor)
{

uchar *pucCurrentDispMem, *pucColorTemp;
uiColor&=0xFFFF;
  if (iScrX >= EG_lcd_tViewPort.lLeft && iScrX <= EG_lcd_tViewPort.lRight &&
  iScrY >= EG_lcd_tViewPort.lTop && iScrY <= EG_lcd_tViewPort.lBottom)
  {

  pucColorTemp = (uchar *)&uiColor;
  pucCurrentDispMem =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iScrY * EM_lcd_DotsPerLine + iScrX)*EM_lcd_BytePerPixel];

  pucCurrentDispMem[0] = pucColorTemp[0];
  pucCurrentDispMem[1] = pucColorTemp[1];

  }
}

/*******************************************************************************
* 函数名称: UpdateDisplay
*
* 功能描述: 刷新显示
*
*******************************************************************************/

void UpdateDisplay(void)
{
  uchar *pucCurrentDispMem;
  ushort datatemp;
  uint j;

  pucCurrentDispMem =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

  WriteRS232(hRS232Handle, 16, 1, "LCD Update set!\r\n"); // 串口调试信息输出
  SetWindows(0x0000,0x0000,0x00EF,0x013F);
  SetCursor(0x0000,0x0000);

  // 在变化区域写入显示数据
  WRITE_INDEX(0x22);
  for (j=0; j <76800; j++)
  {
  // 写数据
datatemp=((ushort)(*pucCurrentDispMem++)) + (((ushort)(*pucCurrentDispMem++))<<8);
WRITE_DATA(datatemp);

  }

}

网友A:
你好 你的屏是什么驱动的?

楼主:
44B0的SPI接到液晶控制器的SPI接口来驱动

楼主:
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开发吗?
目前我定位了程序卡死在刷新函数的FOR循环内部。但还没有找到原因。

void UpdateDisplay(void)
{
  DevHandle hRS232Handle;
uchar *pucCurrentDispMem;
ushort datatemp;
  uint j;

  pucCurrentDispMem =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

//输出串口调试信息
EA_ucOpenDevice("COM", EM_io_PORT1, &hRS232Handle);
EA_ucInitRS232(hRS232Handle, EM_232_115200BPS, EM_232_NOPAR, EM_232_8DBS);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6, 1, "LCD Update set!\r\n");

SetWindows(0x0000,0x0000,0x00EF,0x013F);
SetCursor(0x0000,0x0000);
WRITE_INDEX(0x22);
  for (j=0; j <76800; j++)
  {
  datatemp=((ushort)(*pucCurrentDispMem++)) + (((ushort)(*pucCurrentDispMem))<<8); //2个8bit--->16bit
pucCurrentDispMem++;
WRITE_DATA(datatemp);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7, 1, "Update\r\n"); // 程序卡死在此位置
}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6, 1, "LCD Update end!\r\n");
EA_ucCloseDevice(&hRS232Handle);
}

程序卡死在 for 循环从显示缓存把数据刷新到LCD屏的过程中,实验时发现下面这句的标红色字体部分如果长度不同,卡死的位置也有所差异。但程序一定卡死在这个for循环内部。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7, 1, "???\r\n");

楼主:
在for 循环里面delay一毫秒,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这样的话,刷新整个LCD需要76.8秒,根本无法满足应用要求。
  还尝试过把for 循环的次数减小(如720次),不用加延时,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循环次数达不到76800次,就无法刷新整个屏幕。
  for (j=0; j <720; j++)
  {
  datatemp=((ushort)(*pucCurrentDispMem++)) + (((ushort)(*pucCurrentDispMem))<<8);
  pucCurrentDispMem++;
  WRITE_DATA(datatemp);
  }

  但一旦把for循环的次数增加,程序就会死在循环里,LCD卡死在刷新一部分屏幕,示波器也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A:
你好 你的驱动是什么?有用过IO驱动吗 或者直接总线驱动?

楼主:
CPU的SPI接到LCD的SPI上驱动

楼主:
坛子里有没有用44B0挂SPI玩过彩屏的兄弟啊?出来吼一声

网友B:
1:估计是屏的spi硬件问题,spi被干扰没对齐。一位错全错。然后内部逻辑整个乱掉了。
原来我做的那个屏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在硬件逻辑上加了矫正才解决的。

2 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检测这个办法很简单,连续输入同样的数据,别用内存。如果这个没问题,说明你的内存管理那块问题。如果有问题,换算法但最好换屏,有硬件缺陷就是陷阱。

3 spi的屏,硬件逻辑做不好,很不好玩。

楼主:
1. 我不使用缓存,直接把数据写到LCD的GRAAM的方式(直接给0x22写数据),是可以刷整个屏幕的。这是否说明SPI的时序和硬件没问题?
2. wangkj你说的内存管理那块问题是指什么?我在液晶初始化函数里开辟的显示缓存大小为EG_lcd_uiMemerySize = 76800*2 字节,缓存大小应该足够大了吧?相关代码如下:
--------------------------------------------------------
// 设置当前显示缓冲
  EG_lcd_uiMemerySize = (EM_lcd_XSIZE0 * EM_lcd_YSIZE0 * EM_lcd_PIXELSIZE0) >> 3;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 = (uchar *)EA_pvMalloc(EG_lcd_uiMemerySize);
  EG_lcd_pucHalMem = (uchar *)EA_pvMalloc(EG_lcd_uiMemerySize);
// 缓存初始化,在于能够首次全屏刷新
  memset(EG_lcd_pucCurrentDispMem, 0xF8, EG_lcd_uiMemerySize);
  memset(EG_lcd_pucHalMem, 0xFF, EG_lcd_uiMemerySize);

3.. 我用示波器看液晶的 CS\SDI\SCL 信号都是正确的。这是否也可以证明SPI硬件和时序正确?

4. 我现在的问题就卡在一旦想通过“写缓冲区DrawPixel+刷新UpdateDisplay”的方式写屏,就会卡死在刷新的for循环函数里。是说我那两个函数对缓存的操作有什么问题么?

一直找不到问题的根源,还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B:
弄个大数组,别用mem管理,有时候,系统的mem管理会出问题。

网友B:
严重怀疑内存管理问题。大数组弄个全局的。

网友B:
先试试看。

楼主:
谢谢wangkj!
我在lcd.c 的开头定义了缓冲区数组:
uchar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153600]; //当前显示缓存

但程序还是卡死在UpdateDisplay(void) 的for里头。
我如果把for 循环的次数减小(如1200次),程序运行正常。和使用malloc的现象相同。

网友B:
再数组中,写入数据,从0到长度。
然后向lcd发送,死机后,用示波器看。
如果示波器上spck和数据线正常,说明lcd有问题。

如果没数据,说明是arm的软件或者硬件问题。
还有就是降低发送速度,用软件模拟spi试试,这样能控制发送速度。

现在的问题是:lcd问题,arm软件问题,arm硬件问题。通过上面的3中办法,就能分清到底是那个问题。

楼主:
死机的表现是:LCD刷了最上面的几行屏,示波器没数据了。
SPI的速度我调高或者调低影响不大,速度高时死机时刷新的屏会多几行。
搞得我把那两个设计缓存操作的函数看了又看,不知道是不是C语言功力太差,哪儿搞错了。实在郁闷。

网友B:
那肯定是单片机死机了,如果有调试器,看看死哪里了。

如果没调试器,只能打printf了。

别用指针,反复刷大数组中的数据出去。
就做一个循环。越简单越好。

楼主:
我在刷新函数的for循环中加入串口调试(输出4字节):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4, 1, "Upd\r\n");
数了数串口输出的数据个数,卡死在第55804次。

当然,如果我加入的串口调试信息不是输出4字节,比如改为12个字节的调试信息: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2, 1, "LCD Update+\r\n");
卡死在第4205次。

这是何解?

网友B:
循环直接输出字符数组中的数据到屏就行。看看效果

网友B:
算法别搞那么多,越简单越好。

网友C:
void DrawPixel(int iScrX, int iScrY, uint uiColor) 里面的:
pucColorTemp = (uchar *)&uiColor;不对吧。uiColor可以为寄存器变量,不能用指针。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大数组:
          uchar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153600];
在液晶初始化函数里进行了初始化:
        for(i=0;i<153600;i++)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i]=0xFF;
效果还是一样啊。终止在刷一部分屏幕上。

楼主:
把我的代码贴出来,兄弟们帮我分析一下,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main.c
----------------------------------------
int main(ulong arc,void *argv)
{
char x=0;
// uint uiColor;
// uint i;
/* DevHandle hRS232Handle;
EA_ucOpenDevice("COM", EM_io_PORT1, &hRS232Handle);
EA_ucInitRS232(hRS232Handle, EM_232_115200BPS, EM_232_NOPAR, EM_232_8DBS);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9, 1, "case RED\r\n");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9, 1, "case YEL\r\n");
    while(1)
{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3, 1, "Set To High\r\n");
  rPDATB|=(1<<10);
    for(i=0; i<0xFFFFF; i++);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3, 1, "Set To low \r\n");
       rPDATB&=~(1<<10);
    for(i=0; i<0xFFFFF; i++);
}
*/
EI_lcd_vInit0();
  while(1)
{
  switch(x)
  {
      case 0: Clear(RED); break;
   case 1: Clear(BLUE); break;
   case 2: Clear(YELLOW); break;
   case 3: Clear(GRAY); break;

   case 5: DrawHorizonLine(0,0x0001,0x00EF,0x0001, BLUE); break; //程序就卡死在这个位置
   case 6: DrawHorizonLine(0,0x0002,0x00EF,0x0002, BLUE); break;

   case 9: GLCD_Test();break;
  }
     x++;
  if(x==10) x=0;
  Delayms(2000);
}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Delayms(uint nCount)
* 功    能:实现毫秒级的延时操作,精度为10ms
* 入口参数:nCount-毫秒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ms(uint nCount)
{
volatile uint i;
    for (i = 0; i < 5000*nCount; i++);
}
/*******************************************************************************
* 函数名称: DrawHorizonLine
*
* 功能描述: 画横线
*
* 输入参数: uiBeginX    - 起始点横坐标(0~239)
*           uiBeginY    - 起始点纵坐标(0~319)
*           uiEndX      - 终止点横坐标(0~239)
*           uiEndY      - 终止点纵坐标(0~319)
*
*******************************************************************************/
void DrawHorizonLine(int iBeginX, int iBeginY,int iEndX,int iEndY, ushort uiColor)
{
    int curx,cury;
    curx = (int)iBeginX;
    cury = (int)iBeginY;
uiColor&=0xFFFF;
EI_lcd_vDrawPixel0(curx,cury,uiColor);
    while(curx!=iEndX )
    {
        curx += 1;
  EI_lcd_vDrawPixel0(curx,cury,uiColor);
    }

    // 更新显示
    EI_lcd_vUpdateDisplay();
}

---------------------------------------
调用lcd.c
----------------------------------------
/****************************************************************************
* 函数名称:Clear(ushort Color)
* 功    能: 直接清屏函数,不使用缓冲区
***************************************************************************/
void Clear(ushort Color)
{
uint index;
SetWindows(0x0000,0x0000,0x00EF,0x013F);
SetCursor(0x0000,0x0000);
  WRITE_INDEX(0x22);
for(index=0;index<76800;index++)
{
  WRITE_DATA(Color);
}
}

/**********************************************************************
* 函数名称: EI_lcd_vDrawPixel0
*
* 功能描述: 将液晶上坐标点(iScrX,iScrY)的象素用uiColor填充
*
***********************************************************************/
void EI_lcd_vDrawPixel0(int iScrX, int iScrY, ushort uiColor)
{
      if (iScrX >= EG_lcd_tViewPort.lLeft && iScrX <= EG_lcd_tViewPort.lRight &&
        iScrY >= EG_lcd_tViewPort.lTop  && iScrY <= EG_lcd_tViewPort.lBottom)
    {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iScrY * EM_lcd_DotsPerLine + iScrX) * EM_lcd_BytePerPixel] = (uchar)(uiColor>>8);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iScrY * EM_lcd_DotsPerLine + iScrX) * EM_lcd_BytePerPixel + 1] = (uchar)(uiColor&0xff);
       }
}

/*******************************************************************************
* 函数名称: EI_lcd_vUpdateDisplay
*
* 功能描述: 刷新显示
*
*******************************************************************************/
void EI_lcd_vUpdateDisplay(void)
{
    DevHandle hRS232Handle;
//输出串口调试信息
EA_ucOpenDevice("COM", EM_io_PORT1, &hRS232Handle);
EA_ucInitRS232(hRS232Handle, EM_232_115200BPS, EM_232_NOPAR, EM_232_8DBS);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6, 1, "LCD Update set!\r\n");

SetWindows(0x0000,0x0000,0x00EF,0x013F);
SetCursor(0x0000,0x0000);
WRITE_INDEX(0x22);

//连续写入SPI
LCD_RESET;
EI_spi_vSendByte(DATA_WRITE);
for (j=0; j <76800; j++)
{
    EI_spi_vSendByte(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
    EI_spi_vSendByte(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1]);
}

LCD_SET;

EA_ucWriteDevice(hRS232Handle, 16, 1, "LCD Update end!\r\n");
EA_ucCloseDevice(&hRS232Handle);
}

网友B:
for(i=0;i<153600;i++)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i]=(i%9)+' ';

for (j=0; j <76800; j++)
{
    EI_spi_vSendByte(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
    put_ch_serial(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
    EI_spi_vSendByte(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1]);
    put_ch_serial(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1]);}
}

还有,你的spi原型呢?或许是spi子函数出问题了呢。

楼主:
谢谢wangkj! 根据你的建议,我修改了大数组的初始化以及在SPI循环里加了调试信息,还是无法刷全屏。

以下我的SPI写数据函数:
void EI_spi_vSendByte(uchar ucData)
{
    rSIODAT = ucData;
    rSIOCON |= (1 << 3);
    while((rINTPND & BIT_SIO) == 0);
    rI_ISPC = BIT_SIO;
}

另外,上面的EI_lcd_vUpdateDisplay(void)函数里给LCD_SPI写入数据的方式是把LCD_CS置低,把所有数据一次性写入SPI,然后再把CS置高。
如果在写数据中间加调试信息,不是把时序搞乱了吗?

网友B:
没关系啊。

网友B:
cs 和串口没关系。

网友B:
while((rINTPND & BIT_SIO) == 0); 没准就是这句出错了

网友B:
价格超时退出吧。

网友B:
你没调试器啊?用调试器单步跟踪啊。

楼主:
我又用另一种方式实现SPI写数据(每次写16位):

void R61580_WRITE_DATA(ushort dat)
{
        ushort data = dat;
        R61580_LCD_RESET;  //片选 低有效
        EI_spi_vSendByte(R61580_DATA_WRITE);
        EI_spi_vSendByte((uchar)(data>>8)); //先写高8位再写低8位
        EI_spi_vSendByte((uchar)(data&0xff));
        R61580_LCD_SET;
}

然后把刷新函数EI_lcd_vUpdateDisplay(void)里头也改了:

        for (j=0; j <76800; j++)
        {
                datatemp=(ushort)(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8) + (ushort)(EG_lcd_pucCurrentDispMem[j*2+1]); //8bit--->16bit
                R61580_WRITE_DATA(datatemp);
                EA_vUartPrintf("DrawPixel:%x\r\n",datatemp);

        }

但还是一样不能刷全屏。

网友B:
28楼注意看。

网友D:
pucCurrentDispMem =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iScrY * EM_lcd_DotsPerLine + iScrX)*EM_lcd_BytePerPixel];

  pucCurrentDispMem[0] = pucColorTemp[0];
  pucCurrentDispMem[1] = pucColorTemp[1];

这个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呢,直接用U16不行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句意图是:等待数据发送结束。

#define rINTPND     (*(volatile ulong *)0x1e00004)
#define BIT_SIO      (ulong)(0x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一次SPI操作是8位的数据。

网友B:
我 知道,有可能会出错。就是一直没结束的意思。就死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B:
用软件模拟spi先,搞定了再改成硬件的。
你这种写法,软件模拟的没准更快。

楼主:
硬件上改成GPIO模拟SPI不好动啊,我的液晶屏和硬件平台之间改连接线比较麻烦。

网友E:
给你一个例子

初始化SPI:
        rGPGDAT |= (1<<3);                //CS
        rGPGCON |= (0x01<<6);

        //打开SPI1为主机查询模式
        rSPCON1 = (0x0<<5) | (1<<4) | (1<<3) | (0<<2) | (0<<1);
        rSPPRE1 = PLL_GetPClk() / (1000*2);                //2M
        rGPGCON |= (0x3<<10) | (0x3<<12) | (0x3<<14);        //SCK1, MOSI1, MISO1

发送数据:
        rGPGDAT &= ~(1<<3);        //CS=0

        rSPTDAT1 = data;
        while( !(rSPSTA1 & (1<<0)) );

        rGPGDAT |= (1<<3);                //CS=1

网友B:
很多arm的gpio和spi软件能调不用跳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兄弟。
不过我用的是中断方式处理SPI。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通过软件把SPI调整为普通的GPIO?

网友B:
别用中断;判断发完换成循环。
spi->gpio通过管脚功能配置实现,不是所有的arm都支持,看看器件手册。
复杂问题先简化,搞定了再恢复原有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44b0手册里操作SIO好像只提到使用中断和DMA方式,怎么用查询方式?

To program the SIO modules, follow these basic steps:
1. Configure the I/O pins at port (SIOTXD, SIOCLK, SIORXD).
2. Set SIOCON register to properly configure the serial I/O module.
3. For interrupt generation, set the serial I/O interrupt enable bit and refer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to 1.
4. If you want to transmit data to the serial buffer, write data to SIODAT.
5. For receiving/transmitting, set SIOCON[3] to 1 to start the shift operation.
6. When the shift operation (transmit/receive) is completed, the SIO interrupt is requested and SIODAT has the
received data or dummy data.
7. go to step 4

网友B:
中断,dma都不用,用延时。delay_ms(1);

楼主:
void EI_spi_vSendByte(uchar ucData)
{
    int i;
    rSIODAT = ucData;
    rSIOCON |= (1 << 3);
for (i = 0; i < 5000; i++);
}

谢谢wangkj兄的解答。我把SPI写的函数做了如上修改,问题依旧。不使用缓冲区刷全屏没问题,一旦用缓冲区还是不能刷全屏。

网友B:
那肯定是缓冲区相关内存管理方面的函数有问题。
循环值最后可以试着减少,或者最后用dma硬件传送。

楼主:
循环减小到1200次,或者是在循环里delay 2ms是可以刷全屏的。
缓冲区也就涉及了malloc函数和指针操作啊。
搞不懂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网友B:
都用静态数组。别用指针。

网友E:
还没搞定?
这里有错误:
EG_lcd_uiMemerySize = (EM_lcd_XSIZE0 * EM_lcd_YSIZE0 * EM_lcd_PIXELSIZE0) >> 3;
EG_lcd_pucCurrentDispMem = (uchar *)EA_pvMalloc(EG_lcd_uiMemerySize);
第一句会可能少分配一个INT.
改为:
EG_lcd_uiMemerySize = (EM_lcd_XSIZE0 * EM_lcd_YSIZE0 * EM_lcd_PIXELSIZE0+7)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