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106红外接收电路

楼主(2011-05-07):
请问各位大侠
    CX20106接收的红外信号7脚输出的电平值是固定的吗?还是会随接收到的信号的大小不同而改变?要是用运放构成红外接收电路怎么连接?接收管可用光电二极管或光电三极管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CX20106的PIN7是内部施密特比较器的输出端,电平当然是跳变的。用运放做接收放大当然也行,用比例放大器即可,最后整形成方波送后级电路。

网友B(2011-08-27):
CX20106内部集成有几个模块,7脚输出可以是低电平,也可以是高电平,这个是由输入信号决定的。它可以通过5脚的电阻来调节中心平率,当输入信号的频率接近或是在中心频率时,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入高电平。

网友C:
一般地,
在它的输出脚接一4.7K上拉电阻到它的供电电源(与单片机配合时用5V),可以认为它的没信号收到时的电平是5V,
当接收到38KHZ红外调制信号时,,经它解调,输出变为低电平,低电平宽度与红外信号的持续时间对应.
输出的是一系列与调制信号对应的高低电平(负脉冲).
所以它的输出没有大小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