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负压 软件可调对比度

楼主:
有没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方案
负压我可以产生,我被来是用MCP41010 这个数字电位器,再用运放一个反向比例电路,原理图见附件。这样我只要用MCP41010控制Ui 0-3V ,Uo 就能输出(0-10V)了.
这样在PROTEUS 下仿真是可行的,可是实际用起来就不行,那位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新建 BMP  (39.36 KB )

网友A(2011-05-07):
你实际用起来是哪里不行啊,说说实际现象
是输入接近0v的时候,输出不为0吗

大侠教我,我教其他人,传播知识...

楼主:
输出大概在-7v到-9v 之间变化

网友A:
是运放的原因。
LM358 ,你输入信号过于接近供电电压的时候,输出就不对了。
你换运放,或者供电电源试下,供电电源得正负15v 。不知道LM358可以正负15不

网友B:
不必正负15V,正电源有3V就够用,5V当然也可以。反正液晶总要用到正电源的。

楼主:
我星期一试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再问一下就是还有没有别的方案可行?

网友B:
别的方案?
那就只能用两支电阻分压为运放同相输入端供电了。从负10V分压到负2.5V。
但这样接,你的反相输入端仍不能到0V,只能从2.5V开始,这样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