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中的Ce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5-07):
如果拆掉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提高交流放大倍数

网友B:
Re本来是对直流偏置点起负反馈作用以使之稳定,Ce为交流信号也就是要放大的部分提供旁路,这样对直流来说,负反馈降低了放大倍数,稳定了工作点;对交流来说,电路放大作用依旧。如果去掉,就连交流信号也被加入了负反馈,失去了放大器的作用。

网友C:
发射极旁路电容,在静态分析(直流)的时候开路相当于无用,电流通过发射极电阻产生负反馈,稳定了静态工作点。在动态分析时(交流)该电容(要求容值大)对交流电相当于短路,发射极电阻被短路,对交流放大倍数不产生影响。

网友D:
射级耦合电容,提高交流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