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同相端和反相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07):
(无正文)

网友A:
没多大区别,内部联接到后级之处不同而已。

网友B:
re LZ:

这有电压和电流型之分。对于电压型运放,正负输入端除极性不同外电性能基本一致。但对于电流型运放,负输入端呈现低阻而正输入端则为高阻,其实其负输入端的电压“跟随”着正输入端(类似跟随器而非虚短)。

网友C:
如果在输出接上一个三极管进行倒相,整体上可以将同相端和反相端反过来——楼上从这里能看出什么区别了吧?

网友C:
谋求输出电路对称,实际上意味着NO有区别

网友D:
那为什么书上讲基本放大器时,都是把同相端接地,反相端接输入信号?

网友E:
线性区:同相端电压变化(增加或减少)与输出端电压变化相同,反相端则相反;
非线性区:V+>V-,输出为高电平,反之为低电平;
同相端端接地,使得工作在线性区运放真实的输入信号趋近于零,共模抑制比高。

网友F:
在相位补偿时候,同相和反相还是一样吗?????

网友G(2015-07-13):
还有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它们的输出噪声哪个大?如果不加反馈电容,哪种输入方式更容易振荡?另外,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平衡电阻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的?同相放大的平衡电阻怎么个接法?

网友H(2016-01-05):
引用 网友F:
在相位补偿时候,同相和反相还是一样吗?????

不一样,反相放大他的输入阻抗不高且相位无要求,因为反相放大只存在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可以得到更大的输入信号范围。而同相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等于运放的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

网友H:
两个当做一般放大器进行理论计算,当然没问题,差不多。但在实际使用中区别大了

网友I: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