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上电机后程序就写不进去了

楼主(2011-05-07):
单片机不接直流电机的时候程序能写进去,1602液晶也正常显示,但是一接上直流电机后,程序就写不进去,1602显示也乱了,怎么回事??

楼主:
忘了说了,我是用的l293d芯片,和单片机供地端。单片机stc89c52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电机属于大感性器件,烧录程序的时候各引脚状态是不确定的,一般是高电平,马达有可能短暂导通而影响烧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需要怎么解决呢?给个方案吧

楼主:
大侠们,帮帮小弟啊

网友B:
在烧录时让电机不运行, 包你百病皆消~~~ :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电机一运行,1602液晶显示就乱了啊!!

网友C:
先差电源干扰,把电源分开再说。

楼主:
其实我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单片机程序不会跑飞,就是液晶显示总是乱七八糟的,电机转,液晶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A:
烧录的时候把电机断开,可能还有其它的外围,完成后把直流马达先用LED替代,看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只是接马达时有问题,那就是马达的干扰,可以加稳压虑波续流等措施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试过了,就是马达的干扰,你说的稳压滤波续流怎么实现,电路什么的,能具体一点吗,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那么多东西,属于菜鸟阶段。。。

网友A:
用稳压IC或其它措施把马达电源和其它器件电源隔开,这样当然要电容虑波,自己到网上找马达续流二极管和电路

网友D:
烧录的时候把电机断开,可能还有其它的外围,完成后把直流马达先用LED替代,看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只是接马达时有问题,那就是马达的干扰,可以加稳压虑波续流等措施消除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