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霍尔信号

楼主(2011-05-07):
最近在做一个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的项目,然后我想在电机没有转的情况下给无刷直流电机的霍尔传感器供电,然后再手动旋转无刷电机的转子,再测输出的霍尔信号,用示波器测量后感觉不对,太小了。只有几十个豪伏,而且出来的信号很乱。  请大家给我些意见吧。

网友A:
偶的 三相直流无刷 霍尔出来测试2v左右 三个相差120度 占空比50%

网友B(2011-10-18):
你用的霍尔型号有区别。选用开关型的。你用的可能是线性霍尔。

网友C:
直流无刷的霍尔是开关型的, 是 OC 类型的输出, 所以在测量其输出信号时, 需要加个上拉电阻,  可以用 2K.

网友D:
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E:
对,要加电阻

网友F(2012-03-16):
2K,就不一定了,根据你的霍尔具体来看。
我的是加的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