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能否出更少管脚的芯片?比如8pin

楼主(2011-05-07):
stm8能否出更少管脚的芯片?比如8pin
avr、lpc900、pic等系列都有,stm8是否也应该有?有些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管脚的。

网友A:
不太可能。
TSSOP20同SOP8差不多大的。

楼主:
不太可能。
TSSOP20同SOP8差不多大的。
引用 网友A:

有啥不可能的呢?毕竟有时候,有几条口线就够了,不一定要那么多。
比方说,用mcu配置asic,可能三条io就够了。
或者用mcu作为整个板子的监控芯片,两三条口线也就够了。

(当然,做较为复杂的应用,还是io多些好,这是肯定的。)

网友B:
关键是怎么定价,ST主要考虑的是这个,TSSOP20的已经够便宜了

网友C:
即使8pin和20pin芯片价格一样,但SMT费用明显20pin高出不少

网友A:
8PIN的ST的工艺先进带来的优势不明显。

网友D:
自己找封装厂,封装成SOT23的,2个电源内部震荡,还剩一个做IO口,然后标上SI2301,看起来像个MOS管

网友E:
还不够,VDD还得接到某个输入型的信号,再上拉一个电阻到电源……把抄板的搞到崩溃

网友F:
谁能说说8脚的应用,占所有8位单片机的应用比例是多少?如果市场有足够的需求做支撑,我会把这个建议反映上去,如果只是小众的应用,就要仔细地斟酌了,俺可不做亏本的买卖,:lol

网友G:
建议丰富STM8L10X产品线。

楼主:
确实有一些这样的需求,每个月用个几十k的都有,但整个市场有多大就不知道了。

网友H(2016-04-21):
8脚的应用还是蛮多的,我们公司是做太阳能LED的。PCB空间大大的,建议IC管脚安全间距是0.3。为什么ST的芯片封装管脚要间距要那么小呢?什么原因?

网友I(2017-04-15):
我也喜欢8pin的,很多应用8pin/6io就够了,只要便宜,市场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