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到方波转化的问题

楼主(2011-05-07):
用的LM339组成的滞回比较器,但是出来的方波波形没有负值部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还有就是稳压管值在本图中Uz有负值吗?

网友A:
点“高级回复”,然后贴图。

网友A:
比较器使用单电源,怎么会输出负值电压?
另外,比较器LM339使用也不对,LM339是OC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够输出为高。

楼主:
10HZ--200KHZ,峰值100mv--2v的正弦波到方波转化电路,你建议是选施密特触发器还是滞回比较器?

网友A:
6楼:
施密特触发器和滞回比较器是一回事,两个名称而已。

楼主:
模电课本上就有这样的电路,图中的正负Uz不是,由稳压部分产生的吗?

网友B:
图上的运放是双电源的,单电源供电怎么会又负的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讲解。。

网友A:
12楼:
此电路中TL431什么用都没有。
R3R4两支电阻是并联关系,看出来了吗?

楼主:
仿真没事,但是搭好的电路就不行了。。。

楼主:
最后还是用了过零比较器,相对稳定了许多,范围也扩大了,但是感觉就一个阈值电压抗干扰的能力不强。作品验收成功,谢谢各位的陪伴,确定下一个主题,go,go----

网友C:
我认为是你的负端电源没有接-10V,而是接的地。

网友D:
双电源供电

网友E:
谁能告诉我楼主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