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单面板如何飞线

楼主(2011-05-07):
本人刚刚初学ptotel,画了个单面板PCB。在利用自动布线时,等了好长时间,还是有好几个绿色的圈圈在那里转儿转儿,转个没完。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动布线,发现有几根绿色线,那些绿色的线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得用现实中的导线来代替啊,那那个导线(也就是飞线)在PCB中怎么画啊

网友A:
自动布线,这几根线要交叉连接,而布的是单面板,无法走通。可以加几根跳线。或者重新布局

网友B:
预拉线,在PCB设计时,那种表示逻辑连接的指引布线的细线,在实际加工PCB时,不是物理连接。
在画PCB板前,请查看你的教科书,我相信教科书中用哪个画PCB线的还是有讲的。
对于protel99,自动布局,自动布线就是一个神话。还是自己手工布局,布线吧。

网友C:
自动布局,自动布线就是一个神话。还是自己手工布局,布线吧。

网友D:
跳线在PCB上可以放在元件面,但校验完后删除掉。也可以做成元件放置,但要相应修改原理图,增加跳线元件,比较麻烦。

楼主:
我知道是错误的线,那几根线和其他的交替了,可是又避免不了交替,想来个跳线,可是跳线又不知怎么画,画线的时候,采用丝印层(也就是黄色的线),好像也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