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13A程序不能运行问题

楼主(2011-05-07):
今天调试ATTINY13A单片机,用的头文件是iot13V.h,烧写软件为AVR_FITHTER,烧写成功后,发现程序没反应
1 修改了FLASH页参数由64改为32,烧写过程有检验,显示编程成功
2 程序
while(1){PORTB=0X00;DELAY_NM(1000);PORTB=0XFF;DELAY_NM(1000);}
3 输出由IO口直接驱动三极管,三极管点亮LED灯,测试端口,除了复位脚为高电平之外,其它均为0,复位脚电平为2.3伏,由VCC接1K电阻拉高。
4 查看PDF文档,发现PORTB端口地址为0x18,而iot13V端口设置为0x38,于是将端口地址改为0x18,程序仍然没反应,测试端口电压为0.
忙了一天,没调出来,不知道有谁知道这种情形怎么回事,多谢了!

网友A:
原理图?配置位?软件是要依靠硬件来搞的,呵呵

网友B(2016-01-2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我用的IDE是AtmelStudio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