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xilinx ISE 为吗不能综合呢?

楼主(2011-05-07):
定义了一个8倍抽取的模块,但在综合时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D:/Program Files/ISE projects/DDC_4/DDC_4.vhd" line 412: No default binding for component: <extract_8>. Port <dout> does not match.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在线等呢。

网友A:
贴代码吧

网友B:
完,又一跟我一样的菜鸟。我也等。。

网友C:
查一下dout是否匹配,是不是名字写错了,位宽不同

网友D(2012-12-06):
声明 component 的时候没定义接口类型 in/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