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如何解析?

楼主:
这是一个信号调理电路的一部分。对op比较白痴,看了N次书也弄不明白。有三个疑问:
1,这是同相放大电路,G=R1/R2,对不对
2,C2作用是什么
3,R3作用是什么
4,C3未用,如果使用的话,有什么作用,如何取值

楼主(2011-05-08):
我问个达人,整明白了。

网友A:
达人怎么说的,贴出来大家看看,让更多的人也学习思考一下嘛。

网友B:
1、对
2、C2产生虚地。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
3、提高输出阻抗、限流
4、高通。根据需要通过的信号频率选择。C1低通,C3高通,运放只对在这个频带内的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C:
R3:保证运放稳定,多数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带电容
C3:理论上不改变电路的传递函数,但可以改变负载能力,例如负载是个A/D时,可能需要这样的电容
C2:可能是因为单电源,也可能只是为了获得交流增益(直流增益是1)

网友D:
说实在的,能一下子搞明白的,也不是很多。
1、增益算错了,是1+R1/R2
2、C2使低频增益为1,直流工作点会稳定许多。
3、R3作用,估计是为了怕输出短路,也怀疑位置放错了。
4、C3,不建议这么用,可能导致运放不稳定。如果R3放在反馈环路外边,RC低通滤波的效果会比较好。

楼主:
哈哈,达人说这个有点微分电路的意思,会把脉冲的边沿锐化。我回来查了一下书,不是微分标准电路嘛!

op电源是正负15V的双电源。C3电路图上有,但实际未焊接,空着。

取自老外的一个信号预处理电路,处理的是电缆传输的模拟或者数字信号。电路的前端是PGA、可变状态变量滤波器构成的高通或者带通、反向器,然后是5Hz高通,最后是这个电路,老外的资料上管这个叫输出缓冲,接到板子的插座上。最终这个信号进入到DSP的采集通道(MUX+程控衰减+ADC+FIFO+DSP)。

除了放大之外,我就看不懂了。回头模拟下。

网友E(2012-01-28):
无意中看到这张电路图,LS诸位把问题复杂化了!
这是一个经典交流放大器电路.有了R3,C3,反馈更加稳定,输出噪声更小.

网友F:
我也觉得很简单的问题
对于输入信号的直流部分为电压跟随器
交流部分放大G=-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