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protues 仿真 中断 问题!!!!!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和电路图。
故障:仿真时只在开始时进入过一次中断服务程序,然后就一直没法进入中断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m;
uchar AD=0x00;
uchar j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X段扫描
uchar j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sbit  cs=P3^0;
sbit   wr=P3^6;
sbit   rd=P3^7;
sbit  xin=P3^1;
/*延时程序*/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点阵显示*/
void xianshi()
{
  int i,j,k;

   for(j=7;j>0;j--)
   {
    m=j1[j-1];
    j1[j]=m;
   }
  j1[0]=AD;
for(k=0;k<3;k++)
{
   for(i=0;i<8;i++)
    {
  P2=j2;
  P1=j1;
  delay(2);
            }
        }
  EX0=1;
  wr=0;
  rd=1;
}
main()
{
P0=0xff;
cs=0;
wr=0;    //启动转AD换
rd=1;
EA=1;  //开中断
EX0=1;
while(1)
{
     xin=0;
  delay(5);
  xin=1;
  delay(5);   //判断是否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

}
void  service0(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rd=0;
   wr=1;     //启动数据输出
   delay(1);
   AD=P0;    //读数据
   AD=AD/64;
switch(AD)

  {
   case  0:
   {;
    AD=0x01;
   }
   break;
    case  1:
   {;
    AD=0x03;
   }
   break;
   case  2:
   {;
    AD=0x07;
   }
   break;
   case  3:
   {;
    AD=0x0f;
   }
   break;
    case  4:
   {;
    AD=0x1f;
   }
   break;
   case  5:
   {;
    AD=0x3f;
   }
   break;
   case  6:
   {;
    AD=0x7f;
   }
   break;
   case  7:
   {;
    AD=0xff;
   }
   break;
   default:break;
   }
  xianshi(); //显示
return;
}

1.jpg (216.93 KB )

网友A(2011-05-07):
“sbit  xin=P3^1;“

“while(1)
{
     xin=0;
  delay(5);
  xin=1;
  delay(5);   //判断是否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
P3.1电路图中是空的,什么都没连!
所以没看懂你的程序是啥意思?

另外,没见过,中断函数写这么多的……
我觉得中断函数中,定一些标志变量,由标志变量的值来调用处理函数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仿真时引脚处会指示高低电平变化,可以看出来!初学51编程,所以不太会,但编译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