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与单片机电源是否要一致?

楼主(2011-05-07):
我用mega16L用d12做usb通信,是不是mega16L用3.3v的电源,d12也得用3。3v供电呢?

网友A:
可以。D12 5V/3.3V都可以,AVR也是宽电压的,随便怎么搭都行。

网友A:
个人理解,能不能互连有两个原则:
1,一个芯片能不能接收比它高的电平?这要看该芯片的管脚耐受能力。
比如手册上说,3.3V operation with 5V tolerant inputs,意思是该芯片本身3.3V供电,但可以耐受5V输入,这时候,接入5V的电平就没有问题。
再比如,某些DSP的IO工作电压3.3V,手册未声明耐受5V,那么外围电路供给DSP的信号是最高就是3.3V的,5V电平直接输入到DSP,DSP极有可能会崩溃。

2,看互连双方高电平的最低值、以及低电平的最高值是多少,如果都在一个范围内,比如输入>2V认为是高电平,那么外部输入3.3V或者5V,它都会认为是高电平,逻辑1;反之,如果低电平最大值0.8V,小于0.8V认为是逻辑0。这两个指标一般在手册的DC Characteristics章节会有注明,分别叫VIH和VIL。

关于你的问题,参照上述两个原则你自己会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