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这个电路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1-05-07):
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蚊拍电路,它怎么震荡的?这个后面的倍压电路是不是错了?

网友A:
电路没错,震荡利用了变压器的磁饱和原理产生的,倍压整流电路也没有错,只是画法和常规的画法不同而已.

网友B:
讨厌不按照电路原理的思维画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