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DF看到运放有几句不明白的地方请高手来指点指点

楼主:
三者一致的时候才能运用同相输入时的
估算带宽的方法,否则,就会出现错误,或者将这三者转化为一致的结构运用同相输入端的方法来估算也可以的,(三者是怎么理解的啊?)高人指点一下

I~CT%DP]UAICSZ_){2$577W.jpg (62.33 KB )

网友A(2011-05-08):
同向输入时的估算带宽的方法不知道是什么,模电书上好像没看到过的,没点印象。
三者一致感觉有点废话的说。如果放大电路的基本结构是(V/V),把放大电路看成电压控制电压源,输入输出信号性质不就是(电压电压)吗,反馈结构也一样,电压串联反馈好像也就是指输入电压信号,反馈回来的是输出电压信号,这个模电书上好像看到过,记不清了。
旁观学习~~

楼主:
那应该是先判断运放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确定反馈结构,就是搞不懂怎么个“三者一致”法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三者一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