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起来求个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问题

楼主(2011-05-08):
本人是纯业余,菜鸟一个,最近迷上了模电,正在看三极管放大电路,但是市场出售三极管的柜台绝不提供资料,网上google到的也很不详细,就是有个别极限参数而已,那图解法找工作点就是空谈和扯淡,不知道哪里有详细靠谱的三极管的特性曲线,要能买得到的型号,要有比较精确的坐标,谢谢各位帮忙.
另外,本人只有一个万用表,连示波器都买不起,手头也只有一个可变电阻,只有5伏特的直流电源,自己测试恐怕难度很高.

网友A:
三极管的参数,分散性相当大,测出一支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不能作为另一支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来使用图解法,即使是同型号同批次的管子。
所以,只能逐个测量,逐个用图解法定静态工作点。这相当麻烦。
对业余者来说,实用的方法是调整确定基极电流的电阻(用电位器),在分立元件时代称为“调偏流”。
对产品来说,是使用负反馈技术来稳定工作点,因为调整的人工费用太大。

网友B:
都这么早的。

楼主:
谢谢 maychang 老师指点
也就是说要继续学习 :) 不能指望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做一个像样的放电电路

不知道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讲,是不是运放更简单一些.

网友A:
4楼:
运放,或者更广泛一些,集成电路,本来就是为了让应用工程师方便省事并且成本低,才发明出来的。

网友C:
知道负载线吗?用你的3用表把三极管的负载线测量出来。

楼主:
maychang : 谢谢 ,  用运放做了一个音频放大, 似乎还不错.
沈老: 负载线,  Rc * Ic + Vce = Vcc, 如果纵轴为 Ic, 斜率为 -1/Rc, 是这个吗? 但是要和输出特性曲线求交点, 就很难得到精确的值.

网友C:
"但是要和输出特性曲线求交点."
有2点是很容易的,即
vc=0,和ic=0。
把三极管接成共射电路(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Rc),在基极用一个电位器调输入电流,测量Vc和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