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比较纠结,进来看看那

楼主(2011-05-08):
祖荣降压可以这么用么?不行的话,怎么改一下可以用全波带可控硅没有隔离

网友A:
“祖荣降压可以这么用么?”
不行。

网友B:
不行的话,怎么改一下可以用全波带可控硅没有隔离
-----------------------
不理解,是我的语文差还是你的语文差?

网友C:
那不是阻容降压,是滤波的。是4个二极管整流了,把交流变直流了,又一个芯片降压。

网友D:
祖荣降压可以这么用么?
字错得太没谱,maychang似有叫你改正的意思

楼主:
各位,上班偷上了一下,所以没仔细看字了,就是说:阻容降压电路,后面有MCU端口直接驱动可控硅,这种情况下,能使用全波整流的吗?半波时我知道都是要共一根零线或者火线,顺便:以前是变压器方案,5V和ACL是直接相连的,现在客户想改阻容降压,所以.....

网友A:
6楼:
“阻容降压电路,后面有MCU端口直接驱动可控硅,这种情况下,能使用全波整流的吗?”
不行。

网友E:
今天上班?太惨了。78L05前必须加稳压管,可控硅接法有问题,不应该接直流。

网友F:
各位,上班偷上了一下,所以没仔细看字了,就是说:阻容降压电路,后面有MCU端口直接驱动可控硅,这种情况下,能使用全波整流的吗?半波时我知道都是要共一根零线或者火线,顺便:以前是变压器方案,5V和ACL是直接相 ...
引用 楼主:

今天周**还上班? 属于非法啊 拘留。

学习

网友G:
LZ的描述错别字多。
没有想到VCC、可控硅和市电的连接关系也一塌糊涂。
上电必烧。

网友H:
围观一下,争取早一点可以加入讨论

网友I:
这么简单

网友I:
我分是够了啊

网友I:
我分数够了为什么不让我下载啊

网友J:
漂亮,设计得好

网友K:
太省了吧?手摸不得,会出人命的。

楼主:
晕,我想已经说的很明白,那个电路原来是变压器方案,上班时间所以就匆匆改了一下,把变压器改成阻荣了,本意不是要问这个电路设计的怎么样,只是想请教阻荣降压后面全桥有没有办法直接驱动可控硅,也许能力有限且我表达不好,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错别字多么?

网友L:
不行,只能是半波整流,拖不动的话只能通过加大CBB和降低自身功耗来实现。

网友M:
关于阻容降压后,经全桥整流供电方案(用半桥整流供电方案也一样),给点设计思路,供有兴趣的盆友参考:

1.  可控硅触发,最关键的是触发脉冲的时序控制,最简单的方案是取自电源,经电阻降压后取出同步基准信号。
   如电路中使用小单片机,那更简单,将电源的参考输入串一个1M的电阻直接引入小单片机中断脚,有些单片机如AVR, 自身带有输入脚至VCC的反接保护二极管,因此,电路中连输入防高电压保护电路都可省略,以体现国人偷工减料之精神。

2. 有些盆友或许要问,如不充许外引同步基准信号,一定要在电容降压后经全桥整流后,并且再经过滤波后稳定输出直流供电,即LZ提出的要求,即在控制电路至可控硅之间的狭小范围内,控制可控硅的触发,是否有办法做到?
答案是肯定的!
常规方法无法解决!但如能用菜农的“非典”方法,老T叔的“野路子”,则能解决!!!

方法其实很简单,一点就通,如同匠人所说的戏法人人会变,说穿了不值一文钱~~~

如下面的盆友感兴趣,俺公布答案,如没有盆友顶贴,俺也不多费口舌了~~~ :D

楼主:
谢谢,公布吧,学习下

网友M:
公面一下用菜农的“非典”方法,老T叔的“野路子”,解决可控硅的触发同步,那是个不是问题没有悬念的极普通的方法!

大家知道,单向可控硅内容结构相当于一个PNP三极管和一个NPN三极管 基-集 两两串连,在导通时,其触发极和阴极之间由于是个PN结,有约+0.7V的电压降(视不同管子电压降可能略为有点出入),双向可控硅内容结构也类似,只不过在导通时,其触发极和阴极之间相当于两个反相的PN结并联,有约+0.7V或者约-0.7V的电压降(视供电电压瞬间电压极性而定),只要随时检测此电压即可,当电压消失时,即可控硅关断,以关断点为时间基准,适当延时若干时间,再触发可控硅导通,即能全程有效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G:
LZ不好意思,把图给删除了。
纠正一下:原理图的错误比错别字多!

网友N:
为啥我打开看不见图

楼主:
本来就不是一个经过设计的电路图,上班中间偷空把变压器换成阻容传上来,请教哪些所谓错别字很多的问题,实在惭愧,本意想借图更好的表达疑问,结果却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各位批评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