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式振荡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三点式振荡,看到振荡频率的计算上,模糊了:

书上计算振荡频率,是把C1 C2 看成串联后再与 L 并联,这样算的.

但我想,计算时应该是 L 与 C2 串联后再与 C1 并联,因为 E 端是接地的啊,信号都应该流入地的啊?

所以这个选频络应该是 L  与  C2  串联后再与 C1  并联这样的关系啊?根据这个关系去算 振荡频率,

很难算出书上的那种公式?

请问下各位老师这应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2011-05-08):
https://bbs.21ic.com/icview-206414-1-1.html

hartcomm发表于 2010-11-18 10:1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得分:2
5楼: 本帖最后由 hartcomm 于 2010-11-18 10:20 编辑

本来就是C1,C2串联再与L并联 这是个LC并联谐振

至于地和反馈点的连接点只是说明反馈信号的选取 如果晶体管输入阻抗足够大 则与谐振选频电路无关

网友B:
“但我想,计算时应该是 L 与 C2 串联后再与 C1 并联”
这样计算的话,你再算算是否存在正反馈。

网友C:
个人觉得根据信号和电流的流向,看是否满足正反馈

网友B:
5楼:
Vcc不会变化,但Rc上电压却是可以变化的。
Rc两端电压变化,又是源于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变化。
三极管基极电流变化,源于C2两端电压变化。
这样,“因”和“果”就形成了一个环,此即该电路之所以是振荡器的条件。

楼主:
我比较困惑:
如图: 如果类似这样的并联谐振,要求出其振荡频率,那也是把 C0  与  C1  看成串联来计算吗?
         如果不是,那 这样的反馈网络与 上图的 选频网络又有什么区别呢?
         此图求振荡频率,我是先求出总阻抗,即L,R1,C1串联再并上C0,然后再让虚部为零求出振荡频率.
另外,对于主图,B端对于地来说,还是 正 的啊,所以反馈到基极,还是正反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