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搭成的比较器,和直接的比较器有何不同?

楼主(2011-05-08):
今天 在以师哥的板子上看见一个类似运放的东西,师哥说是比较器。我下意识的想到模电里学的用运放组成比较器的东西,问他是不是,他说不是,然后告诉我运放是运放,比较器是比较器。。。。我之前一直没用过这种比较器,以为比较器就是用运放做的,我也一直是这么用的。请问高手二者用法和结构上有何区别?

网友A:
虽然有时候运放可以用作比较器,但是比较器和运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摆动速率等等。一句话两句话也很难说清楚。

网上有好多**,可以自己查一下。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 2008-1-16 23:48:00 | By: nin124 ]
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如出一辙,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要短,输出符合TTL/CMOS电平/或OC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虽然"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为了防止比较点附近的震荡需要加一定的正反馈(迟后)

网友D:
试说三点
一 比较器通常为OC或OD输出。比较器,顾名思义,输出往往只有电平高和电平低两种状态,而且需要上拉电阻才能体现电平状态——用运放作比较器时,通常不需要上拉电阻
二 比较器可以有内部正反馈,以图反应更快速——使用运放作比较器时,会有意引入正反馈进行“仿效”。注意:内部正反馈可以避免外部引入的正反馈引起造成输入阻抗降低。这一点从来没有看到有资料讲过,现在特意奉上。
三 比较器可能设计有施密特死区,以控制反应灵敏度——运放正常使用会力图避免“死区”,甚至可以说越灵敏越好(不要以为运放只有“跟随”,那只是在一定精密度的情况下说有“跟随”,因为它的开环放大倍数不可能无穷大),但用运放搭建比较器时,则可以有意制造“死区”。

网友D:
运用比较器还应当注意一点:不同输入电压,输出响应时间是不一样的
另外,它的失调电压往往比运放大

网友E:
虽然"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为了防止比较点附近的震荡需要加一定的正反馈(迟后)
==============================================================
施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