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WIFI的请进!

楼主(2011-05-08):
Wi-Fi联盟去年完成一项新的标准Wi-Fi  Direct,使Wi-Fi设备无需接入传统家庭、办公室或热点网络,即可实现相互连接。
Wi-Fi Direct 无需建wifi网络可像蓝牙那样点对点连接,请问目前大量使用的802.11b/g无线网卡、路由器支持这种点对点的应用模式么?
如果旧设备不支持,请推荐一些新设备。

网友A(2011-06-30):
要资料可以找我,QQ 378735117

网友B(2011-09-07):
支持802.11b/g的wifi,目前还不支持wi-fi direct
wi-fi direct是一个新的技术,会应用的现有的新的wifi模块中。
最新的wifi都已经支持802.11n协议。
支持WI-fi Direct比较好的公司,有博通和Atheros

博通的产品不是很熟悉。Atheros的目前的AR6003系列(AR6003 AR6302 AR6103 AR9331)都支持Wi-fi direct。还支持wps功能。

网友C:
哎呀,有人关注这个。
路由器应该主要是WPS吧,从理论上说支持AP(包括soft AP)功能的芯片应该都能支持wifi direct,不过老的产品厂家应该不会再做固件/驱动升级,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不同厂家的互操作性
苹果最新的操作系统Lion有个新功能AirDrop,很可能就是基于wifi direct,也是相对新款的电脑才支持
估计新的IOS设备也会支持这功能,这样就蛮好玩的
这应该是个挺有前途的东西

网友D(2012-02-04):
是协议升级又不是硬件升级。

看哪个软件工程师勤劳点而已。

这年头,比谁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