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50A200V的电泳电源,请前辈们帮忙指导

楼主(2011-05-08):
打算做个50A200V的电泳电源,三相电,用三菱两个cm100dy-24a的IGBT模块全桥,18KHZ,磁芯手里有120*60*40的环形铁氧体磁芯,主变用多少变比能实现空载200v?我自己算着次级全桥整流的话变比需要38:18,如果抽头全波整流的话,需要38:18:18,那样感觉环形铁芯太难绕了
另外如果用抽头全波整流的话,二极管反向电压=2*(650*18/38)=614V,只能选择快恢复耐压1200V的,是否可行?据说快恢复比肖特基的压降大,损耗也大
如果次级采用桥式整流的话,二极管反向电压在450V左右,是否可以选择肖特基模块MUR20060CT,600V耐压够不够呢?
请教各位前辈,谁能帮帮我,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相关下载

网友A:
主变用多少变比能实现空载200v???

这话没看明白

楼主:
三相整流滤波后全桥逆变,变压器初级就是550V左右,用铁氧体环形磁芯(120*60*40)做变压器,不太会算匝数。我算出来匝数是38:18,这样算出来变压器次级电压260V,想再利用占空比调节到输出200V,是否可行?

网友A:
闭环不都是通过调节占空比的嘛

不管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

网友B:
LZ,如此劲量的电源,俺是学习而来。整流管方面,不知道SiC是否能更高效?

楼主:
回5楼,我也新手,没用过碳化硅的,听说不错,但是市场上没看到1200v的碳化硅肖特基,不过据英飞凌说已经有成品了。
另外哪位前辈有没有接触过这么高电压的电泳电源?指点下变比和整流二极管选择吧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那个120*60*40的环形铁氧体磁芯在那里买的  TKS!!!!!!!!!!!!!1

楼主:
冼剑辉
深圳的卖家,您也用这么大的铁芯,肯定也做大功率的电源,接触过我说的这种电源吗?能帮忙指点下吗

网友:
谢谢 楼主指点
还有你的哪个环是什么材料   TKS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120*60*40的环形铁氧体磁芯 是多少钱/个  ??  TKS

网友:
冼剑辉
深圳的卖家,您也用这么大的铁芯,肯定也做大功率的电源,接触过我说的这种电源吗?能帮忙指点下吗
引用 楼主:

我是这里出了名的水王,没有什么技术的啊 !!!

楼主:
哪位牛人给指点下

网友C:
可控硅正流?

楼主:
开关电源

楼主:
求前辈指点

网友D:
直接可控硅撒,多省事啊,不过我没做过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