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电源芯片

楼主(2011-05-08):
各位前辈:
我们一直在做视频摄像头,有很多CCD摄像头,可是CCD需要几路电源:一路12V,一路-5V,一路3.3V,我们输入5V,准备也用3.7V锂电电压。
各位电源高手有没有好用的电源芯片,如果能有一颗解决的就太好了,要买到的芯片哦
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说话大了点,闪了舌头,
其实是想看看电路图,也确实想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市场.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C:
2楼有点意思,什么东西都不清楚,还问人家要电路图的时候,就动不动说要开一颗单芯片出来。
开芯片好像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一天都可以开几十颗似的

网友D:
试试这颗料吧,TI的,输入2.7-5.5 输出最高正负15V,你可以调整输出正负12V  -5v 和3.3v用个LDO就搞定了,

网友A:
开个芯片没有那么难,
楼主可以看看Rohm的BD8676KN.应该比TI的便宜.性能就不清楚了

网友E:
呵呵,TI的太贵,楼主你可能是没有看过标准的CCD别人深圳是怎么做的吧,一颗buck芯片,然后用一些分离元件,比如稳压管什么的,最后搭出这么多电源出来~~~

网友A:
一个buck怎么升压得到15V 啊? 利用开关脉冲做pwm信号再驱动boost电路和负压电路?

网友E:
用他的PWM,然后用二极管和电容自举,然后再用稳压管~~~~

楼主:
试试这颗料吧,TI的,输入2.7-5.5 输出最高正负15V,你可以调整输出正负12V  -5v 和3.3v用个LDO就搞定了,

谢谢,不知道TI的料是否好买!

网友E:
TI你找代理买,但是不便宜,10多个RMB吧
我听说理光也做这类的片子~~~就3个多RMB,但是我没有看到过~~~

网友D:
给个TI上海的工程师联系方式吧:谢工,ryan-xie@ti.com 手机就免了,

网友F:
:lol    只有电压没有具体型号很难选型 ,不懂,所以给不了意见!

网友G:
我给个电路你参考下吧。

网友H:
你们都是高手啊  我要分

网友I:
我也在找这样的啊。。我们是输入12V输出负15V输出电流要在1A  QQ:330817834

网友J:
向你们看齐

网友K:
:) 好 希望从事电子开发的同志们都发大财,接到好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