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D V14为什么不能安装在我家里的电脑上?

楼主(2011-05-08):
PCAD V14在单位的电脑上可以安装,在家里就装不上,为什么?
据说GOUST装的操作系统不能安装。但PCAD 2006就可以安装、使用。

网友A:
可以需要微软的组件,你找找看,是不是需要下载.NET文件。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一个“驱动精灵”在“系统补丁”中的“系统组件”把需要的系统组件都安装了。
再重启电脑安装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2013-10-17):
PCAD2006怎么安装,跪求,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