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别名区的空间大小问题

楼主(2011-05-08):
stm32有两个位带区,一个是SRAM中的最低1MB空间,一个是片内外设的最低1MB空间,但是说1MB的SRAM,就可以对应32MB的别名区。请问这32MB是怎么来的?空间没有那么大撒?

网友A:
真实SRAM的一个bit,对应到别名区占32bit的空间,所以1MB就对应32MB。
要注意的是,别名区的一个DWORD(32bit),只有最低位有效,即只能取值0或1,要是赋值为2,读出来也是0。

楼主:
意思就是说,1MB的SRAM,就可以对应32MB的别名区,其中的32M是一个比喻而已,是虚的,根本就没有如此之大,正因为如此,取出来的都只是32位别名区的最低位,其它位无效,对吧?

网友B:
一条街上有10户人家,但门牌号不是按1、2、3、4.....地排列,而是按照10、20、30、......地排列;既每个门占有了10个号码空间。别名区的空间安排与此类似。

网友C:
香主现在都是用比喻解释问题了,很形象: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