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的疑问,在线等解

楼主(2011-05-08):
程序写完了,也没什么错误啊···但就是这种情况···在线等解

网友A:
你的KEILL版本是限制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别的程序怎么就能生成啊

网友A:
你其他的从程序估计小吧??
你上面的错误提示不是说了你的代码超出了限制版的代码吗?看不懂??

找个不限制的KEILL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明白了

网友B:
超出2K代码量的限制了,要正版软件或者……,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